CAN总线的隔离地与屏蔽双绞线的屏蔽层怎么接!?

楼主(2010-12-19):
CAN总线的隔离地与屏蔽双绞线的屏蔽层,还有大地之间怎么接!?

网友A:
屏蔽层和机壳或有良大地接,另外一端和接一个大电阻,一个电容到隔离地

网友B(2016-02-14):
引用 网友A:
屏蔽层和机壳或有良大地接,另外一端和接一个大电阻,一个电容到隔离地

大电阻一般选多大的阻值呢?电容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