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H和CNAL

楼主(2010-12-19):
CTM8251AT谁能告诉我CANH和CNAL最大驱动电流有多大,两线间最大电压有多少?C_VCC电压是几伏,C_VCC隔离电源输出最大功率能有多少。

网友A:
这个貌似只有几个ma就可以,电压貌似是差分电平大于1V就可以

网友A:
如果CAN总线很长的话,最好加入CAN中继器,否则分给收发器的电压差少于1v就很难将信息发送成功了

网友B(2011-02-09):
楼主不能 下个手册下来看看吗?

网友C:
两线间最大电压貌似最大没有限制吧?2500v就可以,最小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