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tag检测不到硬件

楼主(2010-12-19):
H-jtag检测不到硬件,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给分析一下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计算机并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C:
H-jtag用usb吧??

网友D:
以前俺知道只能用并口,不知现在的状况

网友E:
用JLINK仿真器也可以

网友F:
可能是以下四种原因造成的:
1. 芯片加密
用户调试程序时,如果应用了“RelInFlash”模板,重新上电后,芯片将被加密。此时需要通过ISP软件对芯片进行全面擦除。关于ISP软件的使用,请参考开发板配套教材ISP一节内容。

对芯片进行整片擦除,是在确保硬件完好的情况下,解决JTAG检测不到内核的常用方法之一。

2. JTAG引脚
确认JTAG引脚没有被其它功能占用,有些用户程序在对PINSEL进行操作时改变了芯片引脚的JTAG功能,这是导致调试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部分芯片如LPC2101/2/3等,具有硬件使能/禁止芯片调试的引脚,此类引脚需要特别注意,如果电平状态不正确,芯片将不能进入调试状态;
如果用户进行芯片掉电、唤醒等功能测试,需要注意掉电后JTAG功能失效;
对于自主进行系统开发的用户,需要注意JTAG电路的硬件设计。以“JTAG”为关键字搜索芯片手册,查找与JTAG相关引脚说明,检查RTCK等引脚的电路,不同系列的芯片JTAG电路硬件设计存在区别;
3. 复位电路
检查复位电路是否可靠,尝试重新上电后检测芯片内核。如果是RC复位电路,请考虑更换为专用的复位芯片,芯片的上电复位可能存在问题。

4. 电脑并口
确认电脑并口是否正常工作,可找一并口打印机测试。进入电脑BIOS设置,查看并口是否工作在EPP或ECP模式;
若使用笔记本扩展的并口,请检查并口设置是否正确。笔记本扩展并口是导致JTAG连接失败的常见错误之一,扩展并口的应用方法请参考技术支持文档。
5. 芯片电路
使用ISP方式下载程序,检测芯片是否能够正常运行。若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则可能是芯片本身或系统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G:
楼上分析的已经很全了,主要是检测第一点和第四点

网友H:
你的芯片很有可能被加密了

网友E:
碰到过这种问题,当时是电脑并口的问题

网友I:
7楼的大侠已经把各种情况都分析到了

网友A:
感觉问题应该出在并口上

网友J:
新唐M0只支持SWD吧。你的H-JTAG支持SWD吗?

网友K(2011-01-31):
花了百八十块钱的买个xlink吧,跟jlink全功能版的功能差不多呢

网友A:
现在有转接板

网友L:
检查下并口

网友M:
7楼分析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