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与GPRS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12-19):
gprs, gps, RS, ps, gp
如题

网友A:
这个差的比较多,就像氧化钙和操一样!

网友B:
GPS 的导航的

GPRS是中国移动流量

一个是导航 一般GPS导航需要用到GPRS流量
还有一个是流量 是中国联通跟移动的服务器

网友C:
多了个R;P

网友D:
3楼解释非常精屁

网友E:
这个问题属于常识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