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中没有用到的PIO该如何配置

楼主(2010-12-1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我也想问。我实际使用过程中,是不接任何东西,内部是配置成输入上拉。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还请牛人,解答一下。

网友B:
一般是设置成输入上拉

楼主:
3# lijiwei12

楼主:
楼上是从哪看的!

楼主:
输出低电平应该是为了防止一般性的干扰,设置成输入上拉这是神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