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通椭圆滤波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0-12-19):
最近在看这方面的东西,虽然看了些资料,知道用matlab设计出来阶数,但是我怎么才能把指标和阶数具体映射到实际的元器件呢?如果谁有资料的话(比如椭圆,巴托沃斯,切比学芙等的资料),能发给我吗?或者直接回复。谢谢。

网友A:
有源滤波器的快速实用设计 245页

有源滤波器的快速实用设计 245页

现代滤波器理论与设计 651页

现代滤波器理论与设计 651页

网友B:
顶楼上。
不管低通高通,都可以分解为1~2阶的串联。只需要设计1阶2阶的就可以了。
分解为RC元件不难,难得是通常能买到的R,C元件种类不多,需要解决怎么利用有限的R,C元件来实现要求的绿波特性。
我通常都是这样设计的:
(1) 选定2阶节结构,比如Sallen-Key, MFB等。
(2) 得到RC 2阶节的传输函数,与matlab得到的2阶节对应起来。
这样就可以得到多个方程。
(2) 根据适当的策略,为每个R,C元件,遍历所有可能的组合,查找符合要求的参数组合。
屡试不爽。

网友C:
LS说可不对哦。
一个4阶滤波器并不是简单的2个相同二阶滤波器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