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飞船大侠

楼主(2010-12-19):
飞船大侠,能否解释一下,在单片机程序里,哪些地方必须用汇编来写,或最好用汇编来写。能否举一些例子,不胜感激。

网友A:
主要用到汇编的地方:
1。MCU原理的学习。
2。编译器的开发
3。榨干MCU的性能。一般的数据处理算法,汇编的指令执行速度比C快5到10倍,对于特别的算法可能相差30多倍或更多。
4。图形接口驱动。做同样一件事,不懂混合编程的人往往就面临着更换更搞挡次的MCU。
5。工业上要求有极高稳定性能的控制小系统。

简单总结一下,对于工作在16M时钟和AVR,若用汇编编写特定代码,那么用C的话很可能要160M的时钟的AVR,这是目前不可能实现的事。因此懂汇编最大的好处就能干别人不不敢想的事情。

俺现正闭关修练盖世魔功,任督二脉已被俺打通,功成之日,必一统江湖。哈哈。。。。。。
打算潜水一段时间,下次发贴请别点俺的名。:lol

楼主:
谢谢回复,你继续修炼吧,呵呵。

网友B:
颇敢兴趣 “盖世魔功”。
不过也别把汇编说得那么强大。有的时候未必比得上优化出来的 C 程序。

网友C:
颇敢兴趣 “盖世魔功”。
不过也别把汇编说得那么强大。有的时候未必比得上优化出来的 C 程序。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只要工作量在人能承受的范围,C永远比不过汇编,程序的简化主要是考改大方案,而不是靠细枝末节的优化,当然细枝末节也可以优化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