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增量式旋转编码器的解码芯片?

楼主(2010-12-20):
(无正文)

网友A:
目前通常都使用MCU编程解码,仅解码的话,几毛钱的MCU即可胜任。

网友B:
增量旋转编码器输出是两路脉冲,靠脉冲个数判断旋转角度,脉冲相位差判断旋转方向,并未编码,何来解码?

网友C:
编码器本身就是增量式的,转换成绝对值是后续软件的任务,当然也可硬件是实现

网友D:
LS7366R   32位计数器,SPI接口,40M计数
LS7184     输出方向和脉冲

都是3.3V/5V供电,内含滤波等设计。这家公司有多款计数器芯片。

上述两款是专业与encoder接口的芯片,我用做电缆长度计量,很简单很强大。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正交编码,叫做AQB.
解码需要用卡诺图简化.简化之后只要3个异或门,移位寄存器和计数器,但没有简化时判断正反转的逻辑就复杂了.

楼主:
呵呵  我就是怕有干扰
以前自己搭电路做过  总是丢脉冲
所以想找专用芯片

楼主:
虽然丢的少但是圈数多了  就有累积误差了

网友E:
用光耦隔离一下或整形下,采集速度够不会丢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