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TM8S208的片内有多大。

楼主(2010-12-20):
因为现在在做STM8的项目,产品硬件上不能增加片外,所以想知道片内有多大。查了数据手册,都没有找到。所以请知道的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A:
手册中写的很清楚,STM8S208有一个系列,程序存储器空间从32K-128K,由具体的型号尾缀决定,6代表32K,8代表64K,B代表128K,具体去看器件手册。

楼主:
谢谢, 你说的都是片内的空间吗?没道理片内会达到64K这么大呀。前不久用的ARM9(S3C2440)的片内也才4K的SRAM啊。

网友A:
资源各有不同,跟采用什么核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