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单路DAC的速度最快是多少?

楼主(2010-12-20):
例如采用72MHz的时钟,模拟信号的建立时间最短是多少?谢谢!

网友A:
用软件触发也可以达到1US吗?

网友B:
用软件触发也可以达到1US吗?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我现在用DAC输出几个参考电平,转换时间太慢了,都MS级以上的了,答不到要求,不知道是我电路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B:
STM32的DAC转换时间是:如果输入数据变化最大,即从0x3FF变为0,或从0变为0x3FF,则最多需要4us时间;如果输入数据变化最小,即只有一个数字量的变化,则最多需要1us时间。

你的外围电路的负载是否太重?数据手册中给出的条件是:CLOAD ≤ 50 pF, RLOAD ≥ 5kΩ

网友A:
我的电路是DAC出来直接接LM358的,电路不是我画的,有问题吗?
怎么改进?

网友A:
忘了说,我的系统是倍频到16MHZ的,还有转换精度有偏差,都有0。1V的误差了,快速多次转换之后?

网友C(2011-11-04):
这个看数据手册

网友D(2014-09-14):
引用 网友B:
STM32的DAC转换时间是:如果输入数据变化最大,即从0x3FF变为0,或从0变为0x3FF,则最多需要4us时间;如果 ...

版主,请问怎么去测试stm32的DA转换速率,如何验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版主,请问怎么去测试stm32的DA转换速率,如何验证呢?

这是关闭通道触发后的转换过程示意图:

你是要验证从MCU把数据,比如0x5F写入DHR寄存器,到对应的模拟电压从引脚输出的时延么?那么写入后马上toggle某个I/O口,而电压从默认值到输出值也是可以看到的,因此上示波器。

若是不关心“相对的”这个“Tsettling“,而是关心最快的1M的转换速度是否可以达到,只需要MCU以1M的频率向DAC_DHR寄存器写值,比如0x5E和0x5F,然后观察引脚输出的电压波动应该也是1M的频率

网友E:
同意思, 应该是负载太重了吧。把DAC输出经过一个 射随器,看一下会不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