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W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10-12-20):
三组不共地电压输出,5V1A  5V0.2A  12V2A
控制IC用哪个型号?高频变压器怎么选??
5V1A 有反馈控制,另外不带反馈的电压误差有多大?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楼主的电源用反激比较合适。这类芯片型号很多,比较典型的有UC3842/3/4/5。
高频变压器一般自己绕,或者设计好之后交厂家加工。
无反馈的那两路输出,其输出电压误差主要由变压器漏感决定,设计不好的话可能达20%甚至更多。

网友B:
12V2A的功率远大于5V1A,反馈控制一般加在12V输出组,不过具体情况要看负载工作范围,谁的工作负载变化范围最小就选谁。如果都变化范围大,输出功率最小的一路加上一个辅助负载做反馈源
哈哈,撞车了 ,扯乎。

楼主:
5V1A 电源用于 MCU 供电,所以电压偏差不能太大,12V 供外部继电器,如能做到 10%偏差还能接受,
谢谢楼上的二位回复

网友C:
可以考虑直接做一组12v输出,其他两组5v从12v那取.

网友C:
这样效率会损失一些,可是保证了输出精度.

楼主:
怎么做到不公地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经过变压器自然就不共地了,变压器输出多绕组

网友C:
做隔离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E:
5v1A处取样,12V2A的交叉调整比较麻烦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知道LZ这款电源对EMI有无特别要求,若要求超低EMI,用凌力尔特公司的一产品较好.具体型号你到它公司网上找一下,只有唯一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