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2575HV-5输入电压超过60V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12-20):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超过60V,只要1秒钟,芯片即有可能烧毁。

网友B:
整流后,在滤波前加个限压电路。
幅值超过30V关断,低于30V给滤波电容充电就可以了。这样只对限压开关管有耐压要求,合适的管子做到220VAC输入都没问题

楼主:
谢谢LS
能不能推荐一个限压开关管的型号?

楼主:
回复2楼,我试了一下(时间不超过5分钟),LM2575HV还没问题,只是输出从5V升到了5.75V,再长时间的试验就还没做

网友B:
达林顿管:PNP TIP127,NPN TIP122; 100V
普通三极管:PNP 2SA940, NPN 2SC2073; 150V
场管: P IRF9540,100V,    IRF9630 200V;  N型的控制比较麻烦,就不推荐了。

网友A:
5楼:
“我试了一下”,输入电压多高?是你首帖说的75V吗?

楼主:
回复LS,我试的是75VDC输入,输出就变成了5.75V,但是LM2575还没坏

网友C:
:o输入超过60V,只要1秒钟,芯片就有可能烧毁?

网友D:
也可能0.1S:lol

网友E:
看来楼主的片子还挺坚强的,此等参数建议你用开关电源来做.

楼主:
用开关电源要改板,现在已经来不及了。这板子是人家设计的,现在要我中途接手,郁闷中

网友A:
LM2575HV原厂datasheet规定最大输入电压63V,但厂家实际上都留有余量,所以可能遇到75V还没有损坏的芯片。
但这是没有保证的,另换一片就可能损坏,尤其是不同生产批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