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设计求助

楼主(2010-12-20):
想用TNY278P做一个简单稳定的5V电源(不要求高效率,只要求稳定,寿命长),各位大虾看看这个电路是否可以?还有,变压器绕组如何确定?

网友A:
需要稳定、寿命长的话用工频变压器加线性电源吧。开关电源国内220V环境下可靠性真的难做

网友B:
同意2楼。
10W输出,工频变压器加线性稳压,成本比开关电源高不了多少,但射频干扰小得多,稳定性也好。
当然,体积重量比较大。

网友C:
PI有提供设计软件给你计算.

网友C:
同意2楼。
10W输出,工频变压器加线性稳压,成本比开关电源高不了多少,但射频干扰小得多,稳定性也好。
当然,体积重量比较大。
引用 网友B:

用开关电源跑低频率也可以.

网友D:
用工频的优势在于其直接利用交流电提供能量变换,可靠性极高。开关电源跑低频并不能解决开关受浪涌电压作用下的可靠性问题,当然了,舍得用更高电压的MOS,那就别当别论,不过就没必要降频了。

楼主:
工频变压器加线性稳压简单,但不知为何单片机会LOCK死(快速拔插电源时)。换开关电源就没事。因为成本预算还是有余量,故而打算用PI的TNY277P做开关电源。不知它的内置700V MOS够不够?

网友D:
单片机复位不良,加颗复位IC吧,或用带抖动复位的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