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更高容量的STM32芯片是否有货

楼主(2010-12-20):
目前用stm32F103RET6,前次看改版前的官网可以看到有更高容量的好像是到768Kflash,能提供一下型号吗

楼主:
回复神速啊,谢谢

楼主:
目前开始供货了吗?怎么代理商说没有这两种型号STM32F103RFT6,STM32F103RGT6

网友A:
目前开始供货了吗?怎么代理商说没有这两种型号STM32F103RFT6,STM32F103RGT6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不要问我,我不负责代理商,我不知道为什么代理商这么说;但你可以把这些型号的数据手册拿给他们看,看看他们怎么说?

网友B:
目前开始供货了吗?怎么代理商说没有这两种型号STM32F103RFT6,STM32F103RGT6
引用 楼主:

应该已经量产了,因为第1版data sheet是去年的。可能因为用的人少,以至于代理商都弄不清楚

网友C:
换个代理

网友D:
具体的得问代理商

网友E:
哪位朋友有STM32的protel元件库及封装库啊,谢谢!

网友F:
只有资料,没有货,除非是大客户,不然不可能买的到。

网友A:
只有资料,没有货,除非是大客户,不然不可能买的到。
引用 网友F:

应该说,有资料,也有货,但没有现货,:D

网友G:
看来还是挺难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