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5V单片机输出,而控制3.3V器件

楼主(2010-12-20):
我想问的是:我看过类似的贴子,但是我不知我用74LVC4245还是用74LVC245,不知哪个合适,或是别的转换方法。还有74HC245行不?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控制端使用电阻分压进行衰减。

楼主:
试过啦,效果不太好

网友B:
行不行看数据手册……

网友B:
没前,没后,谁知道行不行呢,
我感觉你这又涉及不到高速的总线速度
哪个便宜用哪个就行了

网友C:
5V侧器件如果是弱上拉型IO可以直连,HC245是不能进行电平转换的,LVC245可以。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74LVC4245可以啦
谢谢各位

网友D:
最简单的是电阻分压。
如果电阻分压不行,则要分析原因。
另外加芯片,不是最佳方案,又不是复杂的高速电路。

网友C:
5V侧器件如果是弱上拉型IO可以直连,HC245是不能进行电平转换的,LVC245可以。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74HC245不可以, 74LVC245可以,春阳大侠能告诉下我吗?

网友C:
为什么74HC245不可以, 74LVC245可以,春阳大侠能告诉下我吗?
引用 网友C:

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E:
学习学习 实在不行的话 可以进行光耦进行电源隔离驱动 这样的 话 会比较稳定 不知道意向如何

网友F:
13楼看到谁家的74LVC245是TTL集电极县空输出的了?
尽在乱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