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310中使用ATZ的问题!望高手解答!在线等候

楼主(2010-12-20):
最近需要对EM310和Q24PLUS的AT命令做一个兼容程序,但是发现有一个问题好像很难处理啊!就是在两种模块上使用ATZ命令后返回值有不同,且EM310的返回值中的最后一个OK 需要7-8S时间才会返回来。在这7-8S时间里对模块发送其他AT命令是有效的,所以这个最后的OK会影响后面输入的AT命令的判断。

如何使最后一个OK不返回,或是有别的办法解决?

在 EM310 中使用ATZ这条命令时现象如下:
ATZ
+CSMS: 1,1,1

OK

OK

在Q24PLUS中使用ATZ这条命令时现象如下:
ATZ

OK

楼主:
:)关于EM310中使用ATZ的问题!望高手解答!在线等候

网友A:
用AT指令关闭模块的输入指令回显,但即使这样,有的OK也是不能消除的,这时需要根据指令的不同进行相应的判断,用软件来解决。

楼主:
最好是模块能够通过某条命令来关闭这个OK,但是查看了下手册并没有提到这点。
如果通过软件来屏蔽掉,则很难确定最后一个OK返回时是ATZ产生的还是期间别的AT命令引起的。
现在被这个卡足了,很郁闷啊!

网友:
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A:
不是所有的回显都能关掉,必须用软件根据业务类型进行自动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