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7812、7912,还有哪些类似且常用的?

楼主(2010-12-20):
电流不需要太大,100mA应该就足够了
给运放以及ADC供电用
7812、7912满大街都是,而且都是插件的贴片很难买;
太常见杂牌也太多,放在板子上蠢的很显得也很没档次,^_^

网友A:
78L12
79L12

网友B:
带L的是100mA的,贴片的不少,带M的是500mA的。

楼主:
咦...可问了很多家,咋就那么难买呢。。。我说贴片的按说他们都知道啊,TO-252的在电脑主板上也见过
再重新按两位前辈的指点找吧。。非常感谢!

不知有没有一体化的线性的,按说应该有吧

网友:
带L的是100mA的,贴片的不少,带M的是500mA的。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又增加一个常识

网友C:
7812 7912 有必要买原装正牌货吗?

网友D:
我也想问一下,7905有贴片的,7909,7912.。。等等就没有贴的了,只有直插的。有类似可以代替的吗

网友E:
1117很多型号

网友B:
负压稳压片79系列已经是最好买的了,所有型号也都有表贴型的,只是79系列的用量本身就相对78系列要少很多,所以商家未必肯备足够多封装和规格的货,要么多费点力在配套市场里仔细找,要么找大代理商订货,但要有量。

网友B:
1117很多型号
引用 网友E:

1117系列都是正稳压芯片,在同时需要负压稳压片时,78、79系列还是最佳选择。

网友F:
用几个三极管搭一个,电路给别人看绝对有面子

网友G:
78,79都有贴片的.TO252的比较多,TO263的少

网友H:
+-12V的ADC 少见

网友I:
7805 7908每种都有不下5个封装,贴片的我见过三种封装。

网友J:
不知所雲啊

楼主:
晕,买到了,直接问“78L12" "79L12"才行。。。。L的应该蛮好买吧,SOT-89封装的
多谢maychang,多谢chunyang,多谢各位朋友。。。

网友K:
MSN  mylonglytong@msn.cn
你们如果有需要到什么芯片,ATMELMIC,IR,ST,ON,NS,
这些都可以找我咨询问价下单啊
QQ1005960807
电话13926553542何**

网友L:
用个三极管就好了,有必要整的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