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10~10V信号线性放大到-20~20V

楼主(2010-12-20):
求助各位大虾
我需要将一个-10~10V的信号(如频率为几十到几百Hz的正弦波)线性放大到-20~20V,电源有15V、-15V、24V、-24V,请大家给我提供一些思路。
另外,对电流的要求不高,100mA以内即可

网友A:
正弦信号线性放大到20V,20V是峰值还是有效值?

若是峰值20V/100mA,这个需要用功率运放了,例如TDA2030A。
若是有效值,更需要采用扩展电压电路。

网友B:
用一个三极管?

楼主:
谢谢maychang
我说的是峰值20V,如果只是正电压,我可以用单电源运放加三极管扩流就可以实现,现在是需要在-10~10V的范围实现线性放大,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
不想使用功率运放,请问扩展电压电路要怎么做呢

网友A:
4楼:
不想使用功率运放,那就只能用分立元件搭电路。
分立元件搭电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楼主:
望大虾们多多为小弟支招啊:handshake

网友C:
用音频功放IC吧
LM1875就不错,比较便宜

网友A:
楼上推荐的LM1875比TDA2030A要好,可以使用更高一些的电源电压。

网友D:
就用功率三极管进行放大吧,信号频率不高,放大倍数也不高
电源选24伏就可以了吧

网友E:
只能用LM1875,可承受+/30V供电
TDA2030A只能承受+/-22V电压

网友F:
如果只是电压放大,可以用运放+三极管的方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的难处是要实现-10~10V范围内的信号放大,怎样搭建三极管分立电路能同时放大正负电压呢,能不能再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弟对分立元件构建电路不熟,特别是同时放大正负电压的情况,还请苹果兄详细指点下

网友G:
PNP NPN推挽,当然肯定要前级驱动。楼主的需求可能和自己用分立元件搭一个功放没什么区别。
最简单的是使用高压运放输出加推挽的三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推挽电路对电压不能放大吧,只能放大电流,还得靠前级的大电源电压运放才行。问题是功率运放块头太大,而且精度也不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A:
15楼:
用功率运放是最省电路板面积的,而且是精度最高的。比你用分立元件强得多。

网友H:
对模电不熟的还不是不要用分立了,
但是假如你时间充分到没处打发
那么好吧,用分立的搭一次还可以多学点知识。。。使理解更深刻

楼主:
我现在考虑用稳压管把24V、-24V的电压稍微降下来,到22V左右,然后用一般的轨到轨运放来实现。大家觉得这个方式怎么样?

网友A:
18楼:
你那支“一般的轨到轨运放”能输出100mA电流么?

网友H:
我想的是电压有必要降下来么
一般的R2R的大部分都是单电源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要求不高,如果需要的话后级用一般的三极管推挽扩流一下。我在想用稳压管可行不?

网友A:
20楼:
正负24V电源刚好,“稍微降下来”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一般的运放都没有48V的电源电压范围,ADI的普通运放最大是44V的。不一定要严格地rail to rail,输出能够将近正负20V的样子就可以

网友A:
21楼:
“如果需要的话后级用一般的三极管推挽扩流一下”
那就不如用一片功率运放了。
所谓功率运放,无非就是将运放和扩流三极管做在一起,都做到芯片里面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率运放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音频放大器,有哪些型号呢,ADI的有合适的不?LM1875的功耗蛮大的,还得带散热器吧,而且我也不必要用到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I:
小电流不等于功率及功耗小,100mA * 24 = 2.4W
2.4 * (100-78)% = 0.528W,这是最高效率是的发热,你想不用大功率的?理论不允许。就算用运放扩三极管,三极管的体积也不可能是TO-92。

楼主:
回复 网友I:

TO-92应该够了,因为100mA对我来说都没有必要,有个几十mA就行了,所以功耗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A:
27楼:
100mA是你自己在首帖里面说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I:

TO-92应该够了,因为100mA对我来说都没有必要,有个几十mA就行了,所以功耗还是比较小的
引用 楼主:

如果正负24v供电,输出1v,则23v压降落在三极管上,三极管的功耗就是2.3w,这个还算小吗?

另外,我在帖子里明确说了,使用高压运放,直接正负30v供电,然后三极管扩流。
是你没仔细看。不过高压运放也不便宜。

最简单的,还是直接用音频功放IC。

网友A:
用PWM,还是音频功放,D类功放。

网友G:
OPA544
Number of Channels 1
Total Supply Voltage (V)(Min)  20
Total Supply Voltage (V)(Max)  70
GBW(Typ)(MHz) 1.4
VIO (25 deg C)(Max)(mV) 5
CMRR(Min)(dB) 90
Io(Typ)(mA) 2000
Offset Voltage (+/-)(Max)(mV) 5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之前只是一个大概的描述,没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rockli,我看了OPA551的资料,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