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超级X-man,有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20):
AN, IO, RAM, ST, DRAM

DDR3的IP,MAP的时候报错,如下:

ERROR:Place:1333 - Following IOB's that have input/output programming are locked
   to the bank 1 that does not support such values
   IO Standard: Name = LVDS_25, VREF = NR, VCCO = 2.50, TERM = NONE, DIR =
   BIDIR, DRIVE_STR = NR
   List of locked IOB's:
           verify_mcb3_dram_dqs
           verify_mcb3_dram_udqs
           verify_mcb3_dram_udqs_n
           verify_mcb3_dram_dqs_n

应该是我的这批接口被锁在bank1了,但是bank1不支持“Name = LVDS_25, VREF = NR, VCCO = 2.50, TERM = NONE, DIR =
   BIDIR, DRIVE_STR = NR”这种IO标准,是不?

直接在ISE里边点开ERROR的solutions,说的是个类似的问题,但是是bank0和bank2的故事,而且指明是软件版本的问题,换12.1可以解决。我没有12.1,换了12.3,报的错依然是这样的,很是纳闷

IP是用CORE GENERATOR生成的,UCF文件不应该有问题的哦,可是...........

现在还在研究UG381,还没研究出眉目来

求教X版了

网友A:
万能不敢当,仅仅只是尽力帮忙而已.

小版认为可能和你生成IP的向导中的选项有关系.

在MIG的设置向导中涉及到引脚分配的问题,会让你选择分布在哪些bank中.需要根据你当初选择的芯片和实际要求来做,每个bank的电压是分别独立的,如果引脚不在同一bank下的话,需要在UCF中根据你的原理图来调整.

楼主:
哈哈,真是及时哈,赞一个!

xilinx有step by step的文档,照上面作然后出来的IP就是这个结果,很是不解

网友B:
测了12.3 MIG 3.6,Spartan6 LX25 fgg484, 用Bank1,跑example design里的par/create_ise.sh,没有错。

LZ给个出错的过程。

楼主:
我用的SP605的开发板,LX45T FGG484,DDR3用的BANK3

IP定制的过程是照xtp060来做的

生成IP后,我自己写个module调用生成的DDR3控制器,然后修改了一下user design目录下par里边的ucf文件,替换了一下接口名

楼主:
测了12.3 MIG 3.6,Spartan6 LX25 fgg484, 用Bank1,跑example design里的par/create_ise.sh,没有错。

LZ给个出错的过程。
引用 网友B:

请教4L,我想生成个IP,然后加上自己的应用电路,如何操作?

网友A:
你报错的信息是发现你的约束设置和实际的电路不相符合.
建议你还是根据提示出错的IO和实际的电路图对比一下,每个BANK电压是独立的,可能你设置的2.5V并不是那个BANK所支持的.

楼主:
试了下4L所说,确实可以通过,不过还没DOWN下去,先研究研究再说,然后看看能不能从example_design里边修改成可以用的

网友C:
哦,我這灌下水

网友D:
ddr3的调试,很高端,lz加油,如果调试成功,介绍介绍经验

网友E(2013-09-15):
没加约束文件,或者约束文件写错了导致,鉴定完毕!!!刚犯了类似的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