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用AXD调试时为什么不能自动跳到main()函数?

楼主(2010-12-20):
AXD调试时应该是按F5后直接跳转到main()函数处,但是我的为什么如果程序比较小的话可以跳到main(),但如果程序大的话就无论如何也调不到main(),补知道是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A:
不能跳到main处 那跳到哪了?点停止看看它停哪了

楼主:
非常谢谢你的回复哦!现在解决了,是H-JTAG没有设置好。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