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灵敏度与RSSI的关系?

楼主(2010-12-20):
无线模块接收灵敏度与RSSI的关系是什么?
如一个2.4G模块,通过调整天线增益等,使得接收灵敏提高1倍,那相应的RSSI指示值会提高多少?

网友A:
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灵敏度高的接收机其有效RSSI的绝对值更低而已,但如果RSSI是芯片自定义的相对量就与绝对灵敏度毫无关系了。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及时解答,我还有个问题:
假设我现在固定一个发射模块和一个接收模块,发射功率固定,接模块与发射模块的距离不变,反正就是假定接收模块所处的电磁场能量固定,这时我提高接收模块的天线灵敏度或是加大了接收放大增益1倍,这时,模块测得的RSSI值会以什么比例变化?
另一个假设就是不改变其它的,只改提高发射功率1倍,同样看这个测得的RSSI值会怎样变化?

网友A:
天线增益提高或外置LNA的话,测得的场强值会加大,片内设置灵敏度提升则要看RSSI指示的电路设计,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不变,提高发射功率RSSI的指示会加大。

楼主:
哦,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不能确定了吗?
若我现在只考虑提高发射功率1倍,这个RSSI的指示会按什么比例增大?也是1倍还是其它比例,这个变化是按比例变化还是非线性的?
其实我用的就是CC1100,RSSI是里面读出来的值,RSSI的测试是模块内的,而我前面假定的条件是不同天线、不同匹配电路及PCB布板,可能导致的天线增益就不一样,我想用这个RSSI来大概估计距离,但不同模块上的天线增益及发射功率不可能相同,我想做一个内置比例值,不同模块时测试出这个比例,但不知道这些是不是成比例,谢谢chunyang您的指导,不知我的描述是否明确,请您再讲解一下。

网友A:
具体的比例及是否是线性的要看器件手册,不同的芯片是不同的。用RSSI来估计距离误差太大,大到没有意义,器件本身的离散性和做成系统以后的离散性都不是你能够控制得了的,除非你在电磁暗室用基准天线一块块板人为调试好,还得用软件做补偿,有这种可能性么?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真的太快了!一会功夫不到呢。
好的,我去看资料先,没看清资料乱问是不礼貌的行为。
至于RSSI估计距离,我也试过,误差特别大,确实是大到没意义,而且也不是线性变化,是起伏的。但我的目的也就是估计而已,信号强,距离也就近吧(虽然起伏,但总体趋势是可以的)。

网友A:
实际应用中因传输多经的影响,情况会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