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c语言高手请帮忙

楼主(2010-12-20):
现在串口助手发送数字数码管不显示,串口程序有问题,那位帮我看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h452cmd.h> // CH452常量定义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INBUF_LEN 4 //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inbuf1[INBUF_LEN];
unsigned char checksum,count3;
bit read_flag= 0 ;
void init_serialcomm( void )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d ; //Baud:9600 fosc=11.0592MHz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 TI=1;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 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 (TI== 0 );
TI= 0 ;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strlen为该字符串长度
void send_string_com(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int strlen)
{
unsigned int k= 0 ;
do
{
send_char_com(*(str + k));
k++;
} while (k < strlen);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 (RI)
{
unsigned char ch;
RI = 0 ;
ch=SBUF;
if (ch> 127 )
{
count3= 0 ;
inbuf1[count3]=ch;
checksum= ch- 128 ;
}
else
{
count3++;
inbuf1[count3]=ch;
checksum ^= ch;
if ( (count3==(INBUF_LEN- 1 )) && (!checksum) )
{
read_flag= 1 ; //如果串口接收的数据达到INBUF_LEN个,且校验没错,
//就置位取数标志
}
}
}
}
/***********CH452与单片机接线方式************/
sbit   CH452_ADCLK=P1^0;                     // 串行数据时钟上升延激活
sbit   CH452_ADIN= P1^1;                     // 串行数据输出,接CH452的数据输入
sbit   CH452_ALOAD=P1^2;                     // 串行命令加载,上升延激活
sbit   CH452_BDCLK=P1^3;
sbit   CH452_BDIN= P1^4;
sbit   CH452_BLOAD=P1^5;

/******** 4线接口的位操作,与单片机有关 *********/
#define   CH452_ADCLK_SET   {CH452_ADCLK=1;}
#define   CH452_ADCLK_CLR   {CH452_ADCLK=0;}
#define   CH452_ADIN_SET    {CH452_ADIN=1;}
#define   CH452_ADIN_CLR    {CH452_ADIN=0;}
#define   CH452_ALOAD_SET   {CH452_ALOAD=1;}
#define   CH452_ALOAD_CLR   {CH452_ALOAD=0;}
#define   CH452_BDCLK_SET   {CH452_BDCLK=1;}
#define   CH452_BDCLK_CLR   {CH452_BDCLK=0;}
#define   CH452_BDIN_SET    {CH452_BDIN=1;}
#define   CH452_BDIN_CLR    {CH452_BDIN=0;}
#define   CH452_BLOAD_SET   {CH452_BLOAD=1;}
#define   CH452_BLOAD_CLR   {CH452_BLOAD=0;}
/******* 延时1uS子程序,主要用于2线接口,与单片机速度有关 ********/
//#define   DELAY_1US {}          // MCS51<=10MHz
#define   DELAY_1US   {_nop_();}      // MCS51<=20MHz
//#define   DELAY_1US {_nop_();_nop_();} // MCS51<=30MHz

/**************写12bit控制字函数*******************/
void CH452_Write_1(unsigned short cmd_1)
{
unsigned char i;
CH452_ALOAD_CLR;            //命令开始,LOAD=0
//CH452_BLOAD_CLR;
for(i=0;i!=12;i++)    //送入12位数据,低位在前
{
//   if (cmd&1) {CH452_DIN_SET;}
//   else {CH452_DIN_CLR;} // 输出位数据
      CH452_ADCLK_CLR;
  //CH452_BDCLK_CLR;
   CH452_ADIN=cmd_1&1;
//CH452_BDIN=cmd&1;
    CH452_ADCLK_SET;             //上升沿有效
  //CH452_BDCLK_SET;
    cmd_1=cmd_1>>1;
}
CH452_ALOAD_SET;         //加载数据,LOAD上升沿
//CH452_BLOAD_SET;
DELAY_1US;     //命令数据加载周期不小于6US,CH451不需要该周期
DELAY_1US;
DELAY_1US;
}
void CH452_Write_2(unsigned short cmd_2)
{
unsigned char i;
CH452_BLOAD_CLR;
for(i=0;i!=12;i++)
{
  CH452_BDCLK_CLR;
  CH452_BDIN=cmd_2&1;
  CH452_BDCLK_SET;
  cmd_2=cmd_2>>1;
}
CH452_BLOAD_SET;
DELAY_1US;
DELAY_1US;
DELAY_1US;
}
main()
{int a,b,c,d,e,A,B,C,D;
//a=0,b=1,c=2,d=3,e=4,A=5B=6,C=7,D=8;
//init_serialcomm(); //初始化串口
while ( 1 )
{
//if (read_flag) //如果取数标志已置位,就将读到的数从串口发出
//{
//read_flag= 0 ; //取数标志清0
//send_string_com(inbuf1,INBUF_LEN);
//{
CH452_Write_1(CH452_RESET);
CH452_Write_1(CH452_BCD + 0x60);    // 选择BCD译码方式,扫描极限为9个数码管
CH452_Write_1(CH452_SYSON1);        // 开启显示
CH452_Write_2(CH452_RESET);
CH452_Write_2(CH452_BCD + 0x30);    // 选择BCD译码方式,扫描极限为9个数码管
CH452_Write_2(CH452_SYSON1);        // 开启显示
a=0;b=1;c=2;d=3,e=4,A=5,B=6,C=7;D=8;

//{
CH452_Write_1(CH452_DIG0 | a);
CH452_Write_1(CH452_DIG1 | b);
CH452_Write_1(CH452_DIG2 | c);
CH452_Write_1(CH452_DIG3 | d);
CH452_Write_1(CH452_DIG4 | e);
CH452_Write_1(CH452_DIG5 | A);
CH452_Write_2(CH452_DIG0 | B);
CH452_Write_2(CH452_DIG1 | C);
CH452_Write_2(CH452_DIG2 | D);
// 9位数码管显示字符
// CH452_Write(CH452_RIGHTCYC);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