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蜂鸣器电路的不解

楼主(2010-12-20):
我是一个单片机菜鸟,看到一个蜂鸣器电路,用的是8550,e极接地,b极通过1k电阻与51的P34相连;c极接在蜂鸣器负极上,蜂鸣器正极接电源,感觉有点怪,想不明白是什么原理让蜂鸣器工作,但我接了一下,确实工作了,请教一下是什么原理,谢谢。

网友A:
晶体管ce用反了也会导通,毕竟晶体管是对称结构,只是集电结和发射结的厚度及参杂浓度不同,此时晶体管的B值会大幅下降,所以音量会不足。

楼主:
哦,明白了,原来没想到这一点,谢谢

网友B:
作为VCC,只是电源符号,它实际接的是负电压也可以吧。

网友A:
楼上,接负电源的话你看看驱动的电位。

网友B:
哈哈,理论探讨
真那么做,会有一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