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寄存器是怎么变化的?

楼主(2010-12-20):
假如当前的pc是0x7ff,顺寻执行下条指令时,pc是回到0x000还是加到0x800?

网友A:
如果ROM有0X800地址的话,自然就是0X800,如果0X800以下没有了,自然就回头了。

楼主:
pic的rom,每个page是2k,就是0x000---0x7ff, 0x800-0xfff,
如果有多个page,自动执行下条指令可以跨page吗?

网友A:
pic的rom,每个page是2k,就是0x000---0x7ff, 0x800-0xfff,
如果有多个page,自动执行下条指令可以跨page吗?
引用 楼主:

如果用汇编,则需要你自己用代码切换PAGE,如果用C,则不需要关心PAGE问题,编译器连接的时候会自动帮你加入切换PAGE的代码。

楼主:
能上一段汇编切换page 的代码不?

网友B:
这个,你看看16F877的数据手册,里面有代码PAGE如何切换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