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出错

楼主(2010-12-20):
编译时出现这样的错误,请高手指点
Build target '工程'
compiling pwm.c...
pwm.c(87): warning:  #223-D: function "TIM_OC1Init" declared implicitly
pwm.c(95): warning:  #223-D: function "TIM_OC2Init" declared implicitly
pwm.c(103): warning:  #223-D: function "TIM_OC3Init" declared implicitly
pwm.c(111): warning:  #223-D: function "TIM_OC4Init" declared implicitly
linking...
.\output\SoftStarterNew.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_OC1Init (referred from pwm.o).
.\output\SoftStarterNew.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_OC2Init (referred from pwm.o).
.\output\SoftStarterNew.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_OC3Init (referred from pwm.o).
.\output\SoftStarterNew.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_OC4Init (referred from pwm.o).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TIM_OC1Init, TIM_OC2Init, TIM_OC3Init, TIM_OC4Init这四个函数是不是没有申明啊。

楼主:
不太明白,能在详细一点吗,我是直接调用的库函数,库函数里面应该有申明啊

网友B:
不太明白,能在详细一点吗,我是直接调用的库函数,库函数里面应该有申明啊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库的源文件没有加入到工程中

网友B:
#include 过头文件吗

楼主:
4# IJK 所有源文件都加进去了

楼主:
#include 过头文件吗
引用 网友B:
#include "stm32f10x_lib.h"

网友B:
#include "stm32f10x_lib.h"
引用 楼主:

最新的库应该是:
#include "stm32F10x.h"

还有,看看是不是芯片类型没有定义对,比如下面针对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STM32F103xC、STM32F103xD、STM32F103xE):
  /* #define STM32F10X_LD */     /*!< STM32F10X_LD: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 */     /*!< STM32F10X_MD: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_VL */  /*!< STM32F10X_MD_VL: STM32 Medium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define STM32F10X_HD      /*!< STM32F10X_HD: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XL */     /*!< STM32F10X_XL: STM32 XL-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CL */     /*!< STM32F10X_CL: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的,就是香主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