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搭了个H桥驱动直流电机..就是出不来..三极管还发热..

楼主(2010-12-20):
我先试了下,没用PWM...只是在PWM1  加5V   PWM2接地

不接电机...两端电压为4V
接电机...电机不转...8050还发热 很烫!

是不是什么原因啊? 图我都是网上参考的..问题出在哪呢??

虽然我是菜鸟..但这几天让我感受到21ic关心菜鸟是无比的热情啊...感谢大家帮忙..好论坛..(拍下马屁..让斑竹们看到..大家懂得..)
最后 我把R28 R29改小了..电机果然动了..所以电路还是可以的...我用电流源(没搞之前我连电流源都不懂..)测了下电机的启动电流为500mA...

网友A:
电机的工作电压和电流各是多少?楼主电路中的驱动事实上是1K电阻,5V供电的话只有不到5mA的基极电流,如果电机需要的启动电流较大,Ic将是不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是那种小电机..2节干电池就会跑的那种..你懂的..

网友A:
另外注意:8050的最大集电极电流为500mA,而电机启动电流会比正常工作电流大五六倍甚至十多倍,必须根据电机的参数正确选择H桥臂晶体管。

网友A:
普通玩具用小电机也要降低驱动电阻的阻值,注意晶体管的基本工作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那我把R32  33改小一点...另外我R28  29用的是10K不知道可不可以? 呼叫chunyang....

网友A:
那不是差的更远了么?要减小的R28和R29,它们才是我在2楼说的驱动电阻。建议楼主去重新学习一下电子技术基础,怎么连基本概念都不知道?

网友B:
楼主的电路有点问题吧    Q14Q15无法完全导通
Q13和Q15 Q14和16对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对..式我看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不是也能导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  chunyang哥...就算驱动电流不足.. 难道晶体管会发热??

网友C:
8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丫的,网上全是这图..我是参考网上的 。。

网友D:
14楼:
网上的东西,良莠不齐,鱼目混珠的多,一定要分析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给我菜鸟分析分析吗? 为什么14 15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E:
你看下你两个PWM的相位,你这种连接好像有点不一样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如八楼所说要换下吗?  还有T叔说要集电极驱动?

网友F:
你的晶体管驱动不对,集电极连接到电机,发射极接电源和地。

网友A:
楼主的连接方式可以工作,但压降较大,驱动不足时,晶体管处于线性态,加之电机未旋转时没有反电动势,直流阻抗较低,所以会明显发热。

网友A:
正确的晶体管连法是交换上下臂。

网友G:
电路没错,如果交换上下臂会导致电源直接短路;
减小R28、R29即可,但要注意,此电路只能用于驱动小功率电机,负载太重就动不了了。

网友H:
顶楼上 交换上下臂要在基极接个电阻限流

网友:
感觉chunyang说的是最靠谱的,再问下子就是T叔说集电极输出才给力,那射极输出难道不OK?自己感觉也行吧,不行的话能不能给解释下子。

网友I:
回复 网友A:

电机是那种小电机..2节干电池就会跑的那种..你懂的..
引用 楼主:

看到“你懂的”这三字,我忍不住笑了!

网友J:
驱动能力不足导致发热,导致电机不转,R28,R29小点,根据你的电机电流选取。
另外射极输出响应慢,大功率驱动尤为明显,发热甚至炸了都有可能。

网友K:
电路问题

网友L:
回帖里面chunyang是正解,要想三极管不发热,必须工作在三极管的饱和区,你原来的那种接法只能让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这样电压大部分就落在三极管的C、E两极上,当然就会发热了,而落在电机两端的驱动电压就不足以让电机启动了。电机启动的瞬间会有一个大电流,你这个电路也提供不了电机的启动电流。正确的做法是两臂上下的三极管互换。相信你在学H桥式驱动电路的时候一定有说过所谓的死区控制,死区控制就是为了防止两臂上下的三极管同时导通的现象,因为每个三极管的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当你在切换电机运行方向的时候不能过快,当然了这个时间一般是ns级的,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内改变两极的驱动信号,就会造成两臂上下两个三极管同时导通的情况。会特意关注这个时间的一般都是需要反向制动让电机快速停止这种驱动方式的,现在你的这种应用不会遇到这种问题。兄弟,不用关心帖子里面有些人说的三极管同时导通,电源短路的这个问题。

网友M:
我做过这样的电路,你那样可能是不行的。你要把下面的三极管和上面的三极管对调一下,还要四个管子单独驱动!

网友N:
那个电路图不对,上面8050那两个管子的E极,应该在电源正极那里。

网友L:
没有必要4个管子单独驱动

网友O(2016-06-24):
引用 网友L:
回帖里面chunyang是正解,要想三极管不发热,必须工作在三极管的饱和区,你原来的那种接法只能让三极管工作 ...

标记一下,我一直不敢这么用,都是用4个IO驱动,就怕上下管同时导通,这位兄弟能否详细解释下为何不用担心?

网友P:
引用 楼主:
8# potter

能给我菜鸟分析分析吗? 为什么14 15不能完全导通?

驱动电流不够,三极管工作在线性区;应该让三极管饱和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