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多谢

楼主(2010-12-20):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具体是什么电阻、电容、电感了,材料、工艺、用途等都有很大差别,不同厂商面向的市场很可能根本不同,没有比较的前提就不会有结果。
通常,商用LRC元件的最好生产商多为日本厂商,特种及专用LRC的最好生产商则往往是欧美企业。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我们是要用在手持式设备的电源电路里面。需要贴片的,面积和精度应该是我们要求最严的方面吧

网友B:
哪种?陶瓷?钽电解?铝电解?

楼主:
电解应该是用不到了,陶瓷和钽电容都会用到的

网友B:
陶瓷有太阳诱电,TDK,钽电解有罗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