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inux下开发驱动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0-12-20):
现在在学Linux驱动开发 win上装个虚拟机跑fedora  一直是gedit查看修改代码 有没有方便的IDE工具 可以右键单击一下就定位到函数源码 头文件源码 就像win下的sourceinsight  VC++6.0很方便 linux下由类似的么

网友A:
装虚拟机吧,souring insight来修改和查看代码

网友B:
vim吧。。。多装点插件。。。。emacs很强大

网友C(2011-03-01):
在WINDOWS上用惯了 VISUAL STUDIO 之后,发现LINUX下没啥好的IDE. 就用GEDIT吧。

看源代码可以用 LXR.LINUX.NO. 或者搜下CTAG

网友D:
装虚拟机,搞好samba..
把所有操作移到windows上来就OK了..
Linux就用来编译程序

网友A:
vim+ctags+taglist,幸福吧你

网友E(2011-07-05):
还是samba好
直接在windows上弄好

网友F:
代码编辑在windows上面搞,编译、安装、测试在linux下搞,调试比较麻烦的

网友G(2012-01-22):
kscope 老版本

网友H(2013-02-06):
在Linux下用wine直接运行source insight

网友I:
目前用14楼方案、、、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在Linux下用wine直接运行source insight

就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