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的以及功率管的余量

楼主(2010-12-20):
想做一个3KW的电源,前端整流想采用两片DSP25-12A(TO247)的来做一个整流桥,在足够大的散热架情况下,会不会比单片整流桥D25X60A(25A 600V)好些?

PFC初步想采用28070来做,这种功率等级是不是应该每一相都采用双管并联?即总共要4个管子。还是只用一个管子就够了,我选好了管子SWM43NM50ND(37A 500V),这样的管子有必要用两个并联么?谢谢

网友A:
不要去猜,先算最恶劣工况的损耗,再结合允许温升计算热沉热阻,再根据结构看是否需要风冷

楼主:
热沉热阻是怎么样的?蚂蚁推荐些资料看看

楼主:
我拿一个散热架来,只是估计一下,没有多少依据,感觉很是没底

网友A:
你先看看这个文档

网友B:
楼上的资料确实不错。

网友A:
:L老掉牙的资料了

楼主:
xiexie l

看了这个资料,终于有些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