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驱动能力

楼主(2010-12-20):
常听别人说芯片的驱动能力,知道芯片的驱动能力是由它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决定的,但总觉得了解得不够透彻,我有以下几点疑惑:
1.到底什么是驱动能力,怎么样看芯片驱动能力?有没有人可以给个完整一点的说法;2.还有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是指它的某一个口,例如P11,还是P10~P17的所能提供电流之和?
3.还有一个问题,所谓的单片机驱动不了是什么意思?是如果接上驱动不了的器件,那么单片机会烧坏,还是不能工作,单片机并没有烧坏?
   请教一下各位,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驱动能力:端口在满足输出电平范围要求时所能吸入或者源出的电流值,在Datasheet的DC特性里看VOH和VOL的附加条件,就是电流值。

在不讲究电平范围时端口能吸入或者源出的最大电流值是钳位电流,标准的CMOS电路是25mA,Datasheet的最大参数里看。

单片机的驱动能力分单个端口和所有端口共同描述,两个参数都在手册里,注意看附加条件。

驱动不了可能是指电平被拖垮,也可能指单片机根本带不动这么多大电流的负载。

在超载的情况下,一般端口电平会被拖垮,比如输出的高电平被拉低到0电压附近,单片机发热,但是一般段时间内不会损坏。

网友B:
楼上解答的不错,补充一点,驱动过载会不会导致芯片损坏要看功率,简单说就是IO流进或流出的电流乘以IO内部的压降,该值不能超出器件的耗散功率极限,否则才会损坏。对于MCU(即单片机)而言,通常IO都是弱上拉型的,这时即使对地短路也不会有负面影响,但如果是推挽式输出就不行了,如果IO此时输出低电平而负载是挂在Vcc侧且很重的话也会有问题,这些都是IO内电路决定的,必须考量IO内电路。

网友:
不要指望单片机I/O的驱动能力.应该加缓冲,否则单片机工作会不可靠.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驱动能力了,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当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不够时需要一个数字芯片来加强驱动能力,那么怎么选择这种芯片呢,也就是说如果我要加强驱动能力时要从什么地方看某个芯片是否适合呢,可以解答一下吗?谢谢。

楼主:
还有,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不加缓冲,单片机工作会不可靠

网友A:
在驱动能力足够的情况下,不可能说不加驱动工作就不可靠的。驱动器的驱动能力高于某些单片机的IO口,比如51,但是很多新的单片机比如PIC之类,端口的驱动能力都达到了25mA,驱动个LED之类没有任何问题。当然还有驱动能力更强的缓冲。

楼主:
请教楼上,缓冲的驱动能力可以从哪里看出来

网友A:
驱动器的数据手册都要给驱动电流的。

楼主:
74hc245驱动电流是这个吗?

网友A:
对,但是这个是最大电流了,就是说输出电压不做保证。

网友C:
74HC245的导通电流为6.5MA-15MA,一般不能超过15MA,0-5.5MA不导通

楼主:
请问要保证输出电压是要参照这个吧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下面那个表给出的只是给出某几个测试条件(电流和电源)下,VOH和VOL的值但并没给出满足TTL标准电平的VOH和VOL的最大输出电流及电流范围,那么应该怎么判断满足的电流范围呢?

网友A:
这个要看输入方能辨认的电平范围VIH和VIL

楼主:
假设输入方的辨识的电平范围是TTL,即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那么从表上怎样能看出满足这个范围的电流呢?谢谢

网友A:
带负载以后的VOH>VIH,VOL<VIL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楼上,是一定要接上负载才能判断吗?没办法通过查询文档的方式判断当驱动输出符合输入识别的电平范围的高电平或低电平,驱动的输出电流是否符合条件吗?即怎样才能通过文档判断这个驱动器适合驱动某个器件呢?

网友A:
请问世界上什么输出是不带负载的?只能说有的时候负载很小,对输出的影响忽略不计。比如数字芯片互相驱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看电平范围。

楼主:
请问当要判断一个数字芯片是否可以驱动另一个数字芯片时,只能通过接上然后看它们的电平,再对比输入方电平的辨识范围的方法来判断是否能驱动吗?

网友A:
犯不着接上,数字输入端的输入电流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在有上下拉电阻的时候小心。建议楼主复习数字电路教材相关章节。

楼主:
感谢楼上的指导和建议,我先看一下相关章节再发问。

网友D(2015-01-19):
引用 网友A:
驱动能力:端口在满足输出电平范围要求时所能吸入或者源出的电流值,在Datasheet的DC特性里看VOH和VOL的附 ...

您好版主,如果低电平被拉高,是驱动能力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版主,如果低电平被拉高,是驱动能力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这样啊,谢谢版主

网友E:
诲人不倦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