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ucosII

楼主(2010-12-20):
ADS下ucosII可以仿真,但是怎么用J-link下载到ARM中以及相应地址的设置?

网友A:
这个问题跟 ucOS 没有什么关系.
怎样使用 J-LINK 嘛, 还是比较简单的. 不过我没有在 ADS 里用过.
http://www.icdev.com.cn/?5/viewspace-1960.html
这个地方虽然有点老了, 应该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