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一个变量(非指针)参数来返回一个值

楼主(2010-12-20):
例如:
bit   v(int k)
{
    k = 235;
    return 1;
}

void main()
{
    int  m;
    v(m);
}

我本想得到m也等于235,实际上有问题.如果将v(int k)改成v(int *k),然后调用
v(&m)就没有问题了.是什么原因呢?请赐教

网友A:
按照红色部分修改:
bit   v(int & k)
{
    k = 235;
    return 1;
}

void main()
{
    int  m;
    v(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