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黑色的东西是什么啊?

楼主(2010-12-20):
经常看到一些简单的玩具上有一些黑色的像纽扣一样大小的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应该是特别廉价的吧。像是控制器什么的?很多形状好像也不规整,我想这些东西里面的程序是怎么写上去的,难道一出厂就自带程序?还有引脚也看不出来是怎么接的。

网友A:
电路板上的吗?是芯片,软封装的。这种封装的程序一般都是固化的了,不用写。而且一般都是定制,引脚只有厂家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网友B:
去搜索“裸片”、“邦定”、“牛屎”

楼主:
噢,学习了。。。以前一直都不了解。。。

楼主:
这种封装是一次性的吧?
坏了也没法换吗?

网友C:
这都是为了节省封装成本,只引出需要的引脚,不需要的变不需引出,让竞争者不知此方案使用何种芯片,提高门坎的一种方式。

网友D:
那是一种低热胀系数、高绝缘率的胶,俗称“斑马胶”,用于封装、固定裸片即未封装的IC或其它半导体器件。

网友E:
我们产品上以前就用很多的

网友F:
南方也有叫**屎封装的;P

网友G:
俺以前公司的芯片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封装,我走的前一阵子有一款才出了OTP版的

网友H:
哦,牛屎雞屎都有了,就是沒狗屎封裝,嘎嘎

网友I:
不管叫什么屎封装,总比没名字强。这也是一种进步。:victory:

网友J:
回复 楼主:
哪个黑色的叫胶灌,里面的集成电路有的是有程序,在出厂前作了掩膜,即已写好程序,这是为了保密。有的是自己做的集成电路,不想让别人知道。

网友K:
点胶,大部分是MCU。。。

网友L:
裸片IC固晶,烘烤,帮定,过镜检测,上治具测功能,封胶(现在有透明胶可以看到里面的IC和邦线),烘烤,测试。IC在试产或小批量产时有用otp的

网友M:
屎封芯片
哈哈,我觉得这个名字太有创意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J:
这方法其实早就被**了...

网友O:
呵呵,一直不知道还有这个几个名字…

网友P: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

网友Q:
我们一般就直接称之为黑胶,一般用在那些廉价的芯片上。(可以是掩模芯片,也可以是绑定之后再通过夹具去灌录程序)。

当芯片的价格降到一元以内时,一般的塑封成本就成了不可忽略的因素。所以为了追求更廉价,就有了绑定与点黑胶封装。

如果要采用黑胶封装,一般是这么做:
1、选用裸片(如果厂家提供的话)。
2、在画PCB时,自己画绑定封装。具体样式可以比较灵活,比如不用的管脚可以不引出。
3、制作绑定(打线)图纸。图纸应该包含裸片上每个PAD的坐标,以及与PCB管教的对应关系。
4、找绑定厂家加工。

作为设计工程师,了解以上即可应付。

但是如果是批量生产,则还需要考虑制作测试夹具。因为绑定的不良率比塑封要高,如果没有经过测试就开始上其它器件,那么万一芯片损坏,那整块板子就报废了。所以一般要在绑定后先测试,如果没有问题,再进行点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