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激光器驱动

楼主(2010-12-20):
这个图是半导体激光器的恒流源驱动,mc1403提供2.5v的基准电压,刚开始的时候运放用的OP07,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觉得OP07单电源供电心里不放心,就把OP07换成了max4238,单电源高精密运放,可以问题出现了,测试发现没有电流流过二极管了,运放好像不工作了,请教下各位这其中的原因,附件是op07和max4238的数据手册

网友A:
搞这么复杂,用LM317做个恒流源肯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看看啊

网友B:
4238  用的什么封装?

网友B:
把2级管  放到 三极管的  上边  就好了。

网友B:
最近 我也在做 一套 激光LD  自动检测 装置。  有机会交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4238用的sop-8

楼主:
我就很不解的是为什么用高精度的运放还不行

网友C:
LD放在上边 100 改小点

网友C:
其实将三极管改为MOS 或者改用豪栏得压控恒流 精度会更高

网友D:
LZ用4238时,第一脚置高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唉,没注意到,谢谢提醒了

楼主:
觉得21ic真是一个新手学习的好地方,本来很困惑的问题,有经验的好心人一提醒就搞定了

网友E:
没积分,搞点积分

网友F:
LZ用4238时,第一脚置高没有?
引用 网友D:
破案高手

网友G(2013-07-20):
半导体激光汇流驱动电路

网友H(2017-03-14):
高手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