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芯片可以睡眠吗?

楼主(2010-12-20):
控制芯片本身没有程序存贮器,程序放在外挂的FLASH中。

有没有办法让FLASH芯片睡眠,以降低功耗?

网友A:
要看什么产品,比如ST的SPIFLASH就有深度休眠指令。

网友B:
有片选端可以控制,有的则是通过指令,后者见于串行接口。

网友C:
呵呵,最简单的办法,选在自带FLASH的C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