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解释的一个现象(求高手解惑)

楼主(2010-12-20):
先上图
如图是我正在调试使用的单键开关机电路。
其中按钮为 薄膜按键,我测试过当按下时阻值为二十几欧姆。
现出现很奇怪的现象:
当PMOS的D极不接负载时,我试验过这个按键电路功能正常(不管使用薄膜按键,或者我直接用良导体把按键两端短路)。

当接上负载(它主要是为单片机系统供电),
使用薄膜按钮,我怎么按,D触发器输出都不会翻转。
但是如果我直接用导线短路一下,按钮两端,他就是可以正常触发翻转。
区别就是一个薄膜按钮按下去它是等效一个小电阻的。
后来我把按钮两端的电容改小,薄膜按钮也可以正常触发了。
我测试过了,2种触发(薄膜按钮按下和直接导线短路),clk端电平都正常上升沿跳变的啊,CD4013的CLK是对于上升沿有苛刻要求吗?但是照理说,2种方式跳变都应该是
很尖锐的。

想不明白,求高手解惑!

ru

网友A:
应该是楼主测量过程的问题,测量对象应该是Q端的电平变化及幅度,可能存在驱动不足的问题,PMOS管的型号要正确选择。

楼主:
请教前辈,驱动不足是指PMOS吗?但是Q输出低电平时PMOS导通,MOS管是电压驱动吧?而且这边没有要求高频率,对MOS管的输入电容充电时,驱动电流也不会不足吧。

CD4013是CMOS器件吧。
330K
这些电阻取得比较大也没关系吧。

网友B:
4013的D和Q非之间最好串个电阻(阻值得试试,大了小了都会出问题),要不然等量产了,很可能会发现很多不能正常翻转

楼主:
是吗?为什么

网友B:
为什么我说不清楚,遇到过那种情况,这个接法是教科书上的,理论上分析可以,但是实际就不行,最先直接接不行,串了个电阻,行了,结果发现还有不行的,经过试验发现,阻值在一个范围内都行,超过这个范围,有的行,有的不行

网友C:
你可曾观察过触发器CK端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开关按下,那个“上升沿”是怎么样的?下降沿呢?调整电容的值或电阻的值之后有变化么?CK端前面加上“施密特”后又会怎样?实验做的越多越有助于分析。

网友D:
楼主仔细看看CD4013的资料,对CLK沿时间有要求。你的薄膜开关跟104电容的RC时间是比较大的,刚好超过芯片要求。

网友E:
回复 楼主:
按键旁的电容有充放电的功效,不加即可

网友F:
这种控制:最好是按钮按下时不动作,释放时再动作。

后来我把按钮两端的电容改小,薄膜按钮也可以正常触发了。
这种触发器,触发沿是有要求的,不能太慢。

网友G:
这样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