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0-12-20):
(无正文)

网友A:
與電腦進行串口通信,需考慮鮑率問題,與電腦串口通信基本上以11.0592MHz或22.1184MHz為最穩定最快速之傳輸頻率選擇.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但要看MCU的型号和波特率,如果是标准51系MCU波特率误差会比较大,通常要可靠的话不能超过9600bps,但改进型51(定时器时钟可以不12分频,相当于波特率步进值大幅减小)可以,对于标准型51,最好采用11.0592M的本振频率。

网友C:
learning much from you all

楼主:
谢谢了,我去试一下

网友:
能  那是必须的

网友D:
可以,用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