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中利用继电器的触点来跟踪4-20mA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12-20):
各位大虾:
     我在项目中遇到下述情况,给点力指正指正!

     手动时,4-20mA信号由电位计经变送器后供给外部的执行器
     自动时,4-20mA信号由PLC供给执行器
     手自动转换实现通过继电器的触点实现,PLC会对当前的4-20mA信号进行跟踪。

      现象:手动、自动转换时的过程中,电流会跳变,而且手动变自动后,电流会一直升高,超出20mA。

      分析如下: 跳变可以通过PLC中信号的偏置量来消除,可以实现;
                      电流一直升高,我觉得是因为继电器触点的最小负载大于4-20mA这个
                  范围,我用的继电器是IDEC RJ系列的继电器

网友A:
为啥不用电子开关?

楼主:
不懂啥是电子开关,请教楼上

网友B(2011-02-17):
不太清楚PLC是怎样去跟踪当前电流的,PLC是根据什么来改变4—20mA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