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种超微型监听器,微型耳机的制作,附原理图及PCB

楼主(2010-12-20):
平时无聊的时候想出来,并成功的制作了一种超微型接听器,微型接收机。充当蓝牙耳机使用,呵呵。纯属娱乐。大家可以按照电路图制作一个玩玩,但不要用在考场哦!

这是一款采用廉价的TDA7021做接收芯片,信号通过天线捕捉后进入前级运放后给7021解调。调谐由C3可调电容调频率。如果发射机发射固定的频率的话,电容参数调好后只要固定下来皆可。最后的音频有一个三极管放大后输出给喇叭即可,原理很简单哦,大家都可以自己做做玩玩!呵呵

这款微型接收器做的很小,所以微型嘛!大小只有硬币的1/4大小,上面的原件大部分采用0402封装的电阻电容。所以焊接要求比较高哦。

左边是一个充电器接口,可以对微型锂电池充电,右边一个黄黄的自己绕的电感。中间就是芯片啦TDA7021。

这个一个耳麦,花了10块钱买的微型耳麦,把它拆了在里面放板子和电池

锂电池和耳机外壳。锂电池是3V电压的

大家可以看看电路板,电池,耳机跟一元硬币的大小。很小吧。

把接收电路板放到耳机外壳里,正好嵌入里面。

我把它们都一一装起来,最下面是耳机喇叭,中间是电池,上面是接收电路板。很小的一个。

装起来后跟硬币比大小

这是微型接收器的PCB顶层图。

这是微型接收器的底层图。

该微型接收器采用双层板制作而成,如何制作电路板,呵呵,这个我就不说了,电子爱好者都知道怎么做的。只不过在指甲大小的电路板上转比头发丝细5倍的孔,我想大家肯定有难度吧。其实很简单,只要将0.5MM的转头再把它打磨更细的0.2MM的转头就可以了,虽然麻烦点,不过很实用哦。不过也要小心,0.2MM很容易断。
uo
希望大家能做成功哦。

网友A:
楼主还是很牛啊

网友B:
发射器图纸呢?

网友C:
不错哦

SIGNATURE..........................................................................................
徐州电脑维修
徐州网站制作
桑拿房 光波浴房

网友D:
请教楼主,蓝牙耳机是不是在电脑上配上标准的蓝牙发射器就能无线收听了呢?以前是红外线的无线耳机,好理解,现在换成蓝牙了,没整明白。

楼主: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蓝牙这方面的东西,按我的理解,蓝牙模块是可以实现双向通行的,而市场上的蓝牙耳机也可以听歌和通话的,像老古你说的蓝牙耳机是否在电脑上接上蓝牙发射器就可以无线收听,这个是肯定的,但首先蓝牙模块要跟电脑进行链接上,打上驱动才能使用,然后再与蓝牙耳机进行匹配,密码确认。一般蓝牙模块10块钱就够了,等于蓝牙耳机匹配好以后就可以通过电脑播放音乐,蓝牙耳机就可以听到声音了!像红外线的耳机一般只是将音频信号通过红外发射电路调制后发送给红外接收耳机进行解调后才有声音。
我这个无线接收耳机是采用的无线电接收方式来接收音频信号的。需要通过无线发射器进行音频的调制发射才行。
希望我的回到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E:
能再微型些就好

网友F:
我嘞个去 “右边一个黄黄的...”

不算很小了,当然,个人制作到这种程度确实不容易了。
天线怎么解决?

楼主:
差不多够小啦,再做小点我得用显微镜来看啊。工艺也达不到那么高水准啦。天线是内置PCB天线,就这个 电路的右边画成电感一样的就是天线啦!

网友G:
这样还需要一套发射装置,比较麻烦了!而且这东西,电池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H(2011-02-21):
兄台,小弟对你的想法很感兴趣,能否找个时间让小弟请教请教,能留个电话吗?或者劳你联系小弟,13809655803林

楼主:
如有技术交流,可以加我QQ:251354605

网友I:
真有才啊

网友J(2011-04-01):
提个建议:扬声器和电池换用耳内助听器的微型扬声器和空气电池,体积就可以更小了。

楼主:
微型扬声器和空气电池不知哪里可以采购到!

网友K:
淘宝上有,助听器专用。

网友J:
耳内助听器的微型扬声器可用楼氏电子的FK 系列受话器
作为世界上最小的平衡电枢受话器,FK 系列设计用要求外形最小、贴合率最高的 CIC 应用。 总体积仅 0.025cc,但是即使在连接最紧、插入最深的条件下,FK 受话器能够提供超过 123dB SPL 的输出,。 宽频段型号延伸了高频率性能的边界。 作为 TWFK 受话器的组成部分,WBFK 能够提供任何受话器的最宽频段响应。
尺寸度量: 5.00mm x 2.73mm x 1.93mm

楼主:
楼上的受话器,我需要的是扬声器!呵呵

网友L:
这东西能用吗???????????

网友M(2011-07-04):
手工很是厉害,顶!

网友N:
极度给力!!!!

网友O:
有意思,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P(2011-08-06):
不错,  很不错的东东。

网友Q:
学习了,离这个高度,还有一定距离啊

网友R:
还要发射装置
这个我做不了....

网友S:
请问LZ
1)这个传输距离能有多远,
2)如果发射端有多个,接收端只有一个,能否实现
3)或者发射端多个,接收端一一对应,但是发射端间距三米左右,这样是否会出现混合监听

网友S:
1# xdy12530

网友S:
如楼上 的 现场,现在使用的是有线的监听器,通过音频光端机传输到远端,再通过N路音频功放输出,

如果要使用无线传输,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T:
牛,一定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佩服

网友U(2011-09-07):
绝对的顶,以前也做过一个,不过没你的小,呵呵

网友V(2011-10-17):
有创意,不过觉得实用性应该不高吧

网友W:
楼主是人才啊!!

网友X:
做的很牛啊

网友Y:
没有发射装置吗

网友Z(2012-06-10):
果然是窃听利器啊!

网友Z:
庆祝终于上了50分了

网友AA(2012-07-27):
很好,顶一下

网友AB:
很好很好!看题目还以为是窃听的呢。。。

网友AC:
明天去买显微镜,我做做看。:)

网友AD(2012-08-31):
真的好小啊……长见识了,这手工了得。

网友AE:
手工能做出这个板,牛

网友AF(2012-11-04):
做的真好,赞一个。

网友AG:
这个耳机的无线频率是多少,没一个人问,估计都是看热闹的。

网友F:
DIY的东西,FM收音机芯片,想选什么频率就什么频率,还用问?

网友AH:
顶一下又不会**。

网友AI(2012-12-07):
楼主的眼力可真好

网友AJ:
厉害,这东西还不错!

网友AK:
发送装置呢,能接受的频段范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