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PC817之后,开关电源中的光偶你还会选谁?

楼主(2010-12-20):
最近看了很多的开关电源用的光偶都是选择PC817,除了PC817,难道TLP521,FODM8801就不行吗?还望大大们指导下?

网友A:
TLP521特性与PC817基本一样。

网友B:
521有些参数比817优秀些

网友C:
817的用量大,量大的东西便宜

网友D:
生产出的4W电源有十几块响是什么原因?

网友D:
生产出的4W电源有十几块电源响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E:
担心这个是没用滴,因为不是你能控制的范围。

网友(2015-08-10):
做开关电源用817出现了反馈电压一点点的变的现象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F:
PC817物美价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