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采集数据不稳定,系统不稳定

楼主(2010-12-20):
各位大侠,我用单片机做一个测温的系统,采温用的是DS18B20,温度在液晶屏上显示采集的数据不稳定,而且系统运行10钟的样子就瘫痪,复位都没用,请问这个问题如何决解呢?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找原因,具体怎么做?谢谢各位

网友A:
死机多半是软件设计有缺陷

网友B:
软件、硬件都可能有问题,楼主需要提供更详细的相关信息。

网友C:
if reset  could not recover, you may susspect  some  hardware issue !!!  or  the ininital  software  flow

楼主:
void  main()
{

         SF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CAL_Init();   //开始设的上下        值
         GUI_Init();   //图形界面初始化
         TR0=1;
         TR1=1;
         while(1)
         {

                  wenZcun();         //上下限温度存入数组wenZhi

                  Show_YMD();        //显示温度上下限值
            LCD_ShowTemp();                 //显示温度
                sbijiao();                    //上限温度比较

                laba();                          //报警
                xbijiao();                   //下限温度比较

                laba();                              //报警
                Time_Set();         //按键设置

         }
}
这是主函数。

网友D:
温度采集数据要进行滤波处理。读1820的程序也要有容错处理。1820的接口要采取抗干扰措施。

网友E:
用串口先将数据发到电脑上看内容有没有出错,我做过这个,18b20很稳定的。如果电脑上显示的也不稳定再找读取18b20的程序是不是出错了,单总线异步采样需要保持,看你的定时是否精确。一个一个排除原因,总能找到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试下。

网友F:
DS18B20,时序最重要了,读写的时序,时间间隔!请看我们的帖子,有18B20的例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p;page=1#pid1415260

网友G:
晕,如此落后,要什么时序?

网友H:
晕,如此落后,要什么时序?
引用 网友G:

期待高见。。

楼主:
有个重要的问题,我把温度放中断里做时不稳定,直接调用子函数时比较稳定,但有其它中断时,直接调用也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