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电感在充电时会下冲一下,然后上去

楼主(2010-12-20):
我的电感是一个电磁阀
电流波形及接线如下

楼主:
我的负载是一个电磁阀

楼主:
红色线是恒定24V,按道理说
电感两端的压差不可能出现反向,不知道此处为什么莫名的出现----电流变化率是负的

网友A:
因为你的电磁阀打开到了位置,电感不在变化了,刚开始时候线圈会拉伸,电感会变化,当阀开到位置后由于机械原因,电感不在变化,之后的一段就是标准的L/R曲线了,关闭的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点,你可以试试,她便是你阀关闭到位置了

网友A:
记得给分啊:lol

网友A:
还有电磁阀电流采样时很有讲究的,不要简单的串联一个电阻~~

楼主:
to8楼:
这是电流钳采到的,没用串电阻
to6楼:
电磁阀打开到了位置,电感不在变化了,刚开始时候线圈会拉伸,电感会变化,当阀开到位置后由于机械原因,电感不在变化,之后的一段就是标准的L/R曲线了, 这部分我同意,但不认为是他的原因,因为压差恒定,即使电感值有变化,但电流变化趋势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所谓的电流变化斜率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能简单的把电磁阀看成一个电感。电磁阀还要转化一部分动能,应该看成一个类似电机的传动机构。
电流正比于电磁阀的力,整个过程的力比较复杂了。

网友C:
我猜,通电后电流上升,磁场渐强,到力学临界点后,衔铁开始运动,切割磁力线产生反向感生电动势,造成电流下降;衔铁到位静止后,感生电动势消失,电流恢复上升。

网友D:
10楼说的对
就跟开车一样,先轰一下油门起步,车动了要松一下油门,然后再轰一下油门加速。

网友E:
10楼说的对
12楼说的可不对。

网友D:
May叔,我只举例描述一下LZ的曲线。可能跟实际的器件特性不一样吧。

网友E:
14楼:
我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的问题,从能量角度看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zjp8683463所说的,一直是电磁阀衔铁运动。通电后衔铁从静止开始移动,获得一定速度,即具有一定动能。此过程是电流对衔铁做功,衔铁得到能量,必定需要比衔铁固定不动电流仅对电阻做功和对磁场做功更大的电流,其表现就是楼主电流上升曲线开始斜率较大的那一段。衔铁碰到铁心不再移动,电流不再对衔铁做功,电流仅仅对绕组的电阻做功并对磁场做功,这就是楼主电流上升曲线后面那一段。
你说的汽车起步过程,完全是发动机对车身做功和克服摩擦做功,没有不对车身做功(衔铁停止)的过程。

网友F:
请问LZ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贵不贵:)

网友G:
不同意maychang先生15楼的意见。
这里不应该使用能的角度分析。电感自身就是储能的,能的变化不能即时反应在电流上,感性的识别;另外也没法分析最终电流到达最大值现象。还应该从电感的状态变化来分析。衔铁的运动是否导致电感量的变化?

楼主:
我想了一天,理解上跟10,11楼有些相似,15楼描述的挺细致,确实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考虑,只是对过程不太赞同。
    我也有个大体的理解,觉得这个电路不能单纯的看阀体两端的电位差,而是应该看等效后真正加在电感上的电势差,整个电路中应该再另入感应电动势这一项
    大体过程是不是这样:
     1.刚开始反向电动势很大(是不是能和电源电压抵消呢?高手回答下,也就是起始点电流曲线的数值导数是否同时为零?)
      2. 反向电动势变小,电流增大,变化率增大,直到线圈磁饱和,电路出现拐点,让然电流变化率减小,电流值继增大,只至阀开始动作(此时电流为第一次极大值)。
      3. 电磁阀开始动作,在磁力的作用下,渐渐加速,但加速度变小,使初级线圈中因切割磁力线而产生的反向感应电动势增大(初始值大于电源电动势),使得电流向向反方向变化,此过程直至运动被嵌位(触点接触)而终止。
      4. 电感状态回归原始,只是电感值稍有变化,电流按照既定规律稳定,安静地上升。

大家认为怎么样?另外,阀开始动作的时刻,是不是在电流到达第一个极大值时?
谢谢大家的讨论

PS: to 16楼:我用的是TDS5054B,单词触发,10W那样?不清楚:)

网友A:
楼主有钱啊~~好羡慕

网友H:
路过,同意15楼思路
另外,导通瞬时电磁阀线包为电感,流过电流不能突变, 它和驱动三极管(或NMOS管)的Cds产生谐振,引起那振铃现象.

楼主:
电磁阀线包为电感?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I:
大家的回答好深哦

网友B:
大家可以想象下为什么电机已启动需要很大的电流.这个和电机启动很像.

网友E:
24楼说得不错。

楼主:
最终,我觉得是因为阀体动作后,芯的磁导率的变化,导致反向电动势的产生

网友A:
你可以进行有限元分析你就明白了

网友J:
简单化一点,也许能够理解其中的道理....

设想有一个均匀磁场,垂直磁场放置一根直导线,然后通电,显然存在力 F = l I X B,其中 l 是均匀磁场中的直导线长度。如果导线不动,那便就是个简单的阻感串联(考虑导线分布电感)。但如果导线受力后以速度v(F方向)移动,导线上会出现什么?对,动感电动势。其值为U = l v X B,其中 l 为均匀磁场中移动的直导线长度。要注意的是,这个U是与产生电流 I 的电势(或电压)相反的,这很容易从上式判别。

网友K:
第一段,上电后电流从零开始上升,磁场力让衔铁开始动作,加速度越来越大,磁阻变化的斜率越来越快,因此我们看到电流增长的斜率越来越小,直到衔铁运动到终点,些时气隙消失,磁阻忽然变的很小,因此电流有一个下跌的过程,然后电流又按RL响应增长,直到I=V/R

楼主:
问大家一下,谁有好方法能得出电磁阀开始动作的时刻吗?这个很有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

楼主:
我只能听到声音,但听到声音时,已经远远落后于那个开始动作的时刻了

网友L:
我刚带学生做了这个实验,很有助于理解电感的特性的

网友K:
楼主这个试验更适合,有助于学生了解磁路变化对电感量的影响

网友L:
改日拍个视频上传,其实,1、并个发光二极管按照续流的方向在电感两端,接通瞬间亮一次,比较暗,断开瞬间亮一次,比较亮,2、不按照续流的方向并则在接通瞬间只亮一次,断开不亮。据此现象可以很好的理解电流的变化率、电感储能、反电动势、“抗”等概念。

网友L:
一般电路分析教学中,理论没有和实验很好的结合起来,侧重于理性认识,似乎不太符合认知规律,这些是导致很多同学基础概念不清晰的一个主要因素。

网友K:
问大家一下,谁有好方法能得出电磁阀开始动作的时刻吗?这个很有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
引用 楼主:

开始动作,是指衔铁开始运动,还是指它开始生效(运动到位)?
前者从波形中看不出,后者则是第一个电流拐点的地方,这里磁阻忽然变小了

网友C:
可以用光电开关测出衔铁克服复位弹簧的弹力开始运动的时刻,跟电流波形做个对比就清楚了,等着看最终结论。

网友L:
1、开始时,衔铁处于线圈的包裹中,衔铁的磁导率很大,电流上升时,激发出很强的感应磁场H,阻碍磁场强度B的增加,表现在感应电流的方向与原电路的方向相反,电流虽增加但比较缓慢;
2、当衔铁瞬间开始移动时,感应磁场变化率增加,产生较高的反向电动势及反向感应电流,与原电流叠加后,回路的总电流出现快速下降;
3、在衔铁移出的过程中,感应磁场的强度及变化率逐渐变弱,反向电流随之减弱,原电流继续上升,叠加后的总电流持续增加直到饱和为止。
欢迎斧正。

楼主:
我也第一时间想到了光,因为这个反应速度最快,
但是,如何处理呢,?将这个信号最终以电压的形式,送给示波器,这样可以观察各种时刻的情况
找到开始运动时的相对准确的时刻

PS:阀在里边,很难观测到啊

楼主:
37楼,这个光电开关怎么安比较合适呢?

楼主:
to:36楼
   开始动作,是指衔铁开始运动

网友K:
改日拍个视频上传,其实,1、并个发光二极管按照续流的方向在电感两端,接通瞬间亮一次,比较暗,断开瞬间亮一次,比较亮,2、不按照续流的方向并则在接通瞬间只亮一次,断开不亮。据此现象可以很好的理解电流的变化 ...
引用 网友L:

如果只是一个发光管单向并联在电感两端,要想断开瞬间比较亮一下,则接入时的比较暗亮一下,是开关抖动引起,用电子开关控制,接入时就不会比较暗的亮一下了

最好是在电阻两端并两个二极管,一正一反,串上电阻,这样的话,能电后有一颗先很亮,然后慢慢暗下去灭掉,断开后另一颗很亮然后慢慢灭掉

网友K:
要放大这个过程,RL的时间常数要几秒钟,电感量比较大,外面要用一个小电阻提供断电后的电流回路,加大去磁时间

网友K:
为了直观,还是用数字示波器算了,直接看波形,更接近于工程案例

网友K:
1、开始时,衔铁处于线圈的包裹中,衔铁的磁导率很大,电流上升时,激发出很强的感应磁场H,阻碍磁场强度B的增加,表现在感应电流的方向与原电路的方向相反,电流虽增加但比较缓慢;
2、当衔铁瞬间开始移动时,感应 ...
引用 网友L:

不同意:

1。衔铁的初始位置不会在线圈之中,而是在靠线圈内的一侧,通电后向中心移动,不会是跑出来;
2。衔铁的初始磁导率由它的内禀性质决定,与线圈的位置没有关系;

网友L:
要放大这个过程,RL的时间常数要几秒钟,电感量比较大,外面要用一个小电阻提供断电后的电流回路,加大去磁时间
引用 网友K:

对,大电感效果会明显一些,通常实验箱配的电感最大约0.2H。

网友L:
不同意:

1。衔铁的初始位置不会在线圈之中,而是在靠线圈内的一侧,通电后向中心移动,不会是跑出来;
2。衔铁的初始磁导率由它的内禀性质决定,与线圈的位置没有关系; ...
引用 网友K:

拆过很多进口和国产的电磁阀,工人一般叫做线包,阀芯的确是被包裹在里面的。

楼主:
其实也没必要深究这个,我感觉只要明确"在阀运中改变的是磁阻"就可以了,能不能到里边没关系
应该把线圈,铁芯,以及周边空气都融入一个整体中来分析
   分析综合起来的电参数,磁参数,能量流动

楼主:
powerants是做电源的吧,顺便想请教个问题
   我一直听说磁饱和这个说法,请问磁饱和对于个特定的线圈,有准确的饱和点吗
?还是说磁饱指的一种变化趋势?
     总有人说饱和电流这个概念.甚至有人会问饱和电流如何计算或测得

楼主:
最近也总在弄这个概念

网友K:
回复 网友L:

这个图看的不清楚,我找个几十M的专业书看看再说。总的来说,衔铁肯定是往磁阻小的方向运动的。至于是吸进去还是推出来,那要看结构设计

网友L:
回复 网友L:

这个图看的不清楚,我找个几十M的专业书看看再说。总的来说,衔铁肯定是往磁阻小的方向运动的。至于是吸进去还是推出来,那要看结构设计 ...
引用 网友K:

进和出是相对的,刚才看着曲线想了一会,似乎进来更符合一些,因为进来后电流的变化率慢了,没进来之前快一些。:$

网友K:
是的,刚开始电流的斜率很陡,说明电感量比较小,磁阻比较大。

奇怪,电磁阀竟然搜不到设计方面的PDF,尽是广告

网友L:
德国博世力士乐、美国的威格士、日本的油研,还有一大把Taiwan山寨的,太多啦

网友L:
一般阀的设计资料可以找的到,如果是军用的则比较敏感,比如坦克**塔旋转的

网友D:
从能量模型上看。
第一段曲线应该是个电机模型。
第二段是个静态线圈模型。

物理动作上也是这样。

网友L:
从能量模型上看。
第一段曲线应该是个电机模型。
第二段是个静态线圈模型。

物理动作上也是这样。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错,搬凳子听课.....

网友K:
powerants是做电源的吧,顺便想请教个问题
   我一直听说磁饱和这个说法,请问磁饱和对于个特定的线圈,有准确的饱和点吗
?还是说磁饱指的一种变化趋势?
     总有人说饱和电流这个概念.甚至有人会问饱和电流如何计算或 ...
引用 楼主:

确切地说不是做电源,只是研究电源

磁饱和不针对线圈,线圈本身的磁场是线性的,没有上限,目前最强的人工磁场是42T,由二级超导空芯线圈产生的磁场叠加,这个就不能靠铁芯了,铁芯没有用,2T多就饱合了。

磁饱和只针对磁性材料,当自身磁导率下降10%,那就是临界饱和点,后面急剧下降

楼主:
磁饱和只针对磁性材料,当自身磁导率下降10%,那就是临界饱和点,后面急剧下降

好的,谢谢,受教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的具体机械结构,最好在衔铁上装个遮光片,用槽型对射式光电传感器。

网友M:
请问LZ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贵不贵:)
引用 网友F:

TEK
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