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阻容供电的能力问题

楼主(2010-12-21):
(无正文)

网友A:
会计算交流电路即可。

网友B:
查《电路》教材

网友C:
LZ是说阻容分压后,供电吗?
比如220Vac电容分到12Vac,再给单板用??

网友D:
C=15I
C: 电容,单位:μF
I:  电流,单位:A
例: C=1
     I=1/15=0.066A=66mA 即1μF电容串在220v电源里,最大能提供66mA.

楼主:
选择器件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关心耐压和功耗就行了吧?

网友D:
一般用CBB电容,耐压630v

楼主:
老T叔正确啊
查了下:
已知C1为0.33μF,交流输入为220V/50Hz,求电路能供给负载的最大电流。C1在电路中的容抗Xc为:

Xc=1 /(2 πf C)= 1/(2*3.14*50*0.33*10-6)= 9.65K

流过电容器C1的充电电流(Ic)为:

Ic = U / Xc = 220 / 9.65 = 22mA。

   通常降压电容C1的容量C与负载电流Io的关系可近似认为:C=14.5 I,其中C的容量单位是μF,Io的单位是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