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笔记本开发嵌入式的问题

楼主(2010-12-21):
由于工作原因,需要用笔记本。但问题是现在的笔记本都没有串口。我用过USB转UART的转接器,有时候会出问题,不太理想。
请问如果用串口扩展卡可以吗?或者笔记本的扩展座?麻烦用过的朋友推荐个解决方案。先谢

网友A:
USB转UART的,用好的基本上没啥问题,实在不行自己用FT232做一个,这个片子零售在20左右,超过便宜的转接线了,连接过 485  STC下载 STM32下载都正常,连接TOP2000B编程器在写大容量FLASH时不行(需要半个小时,写完数不对,写24C0X正常)。
还有就是USB转232会影响部分机器的鼠标指针(使用中发现的,换个几个厂家的都不行),现象是屏幕上的鼠标上下乱跑(有个软件一直操作232)

网友A:
另外就是现在很多器件、仿真器、下载器支持usb接口了

网友B:
USB传串口桥片确实存在兼容性问题,笔记本有原生串口卡,PCMCIA接口的,但现在很多是假冒的,特别是淘宝上卖的,基本上都是基于USB的,只不过用了兼容性较好的桥片而已,像CP210x系列、FT232等的兼容性就较好,特别是CP的,尚未见到有兼容性问题。通过笔记本扩展坞扩展串口也是个办法,但不是所有笔记本都支持扩展坞。

楼主:
恩,多谢2楼,4楼。我还是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带串口的笔记本吧。这两天在网上搜索,确实发现几款可选择,分享一下:
联想E46
HP Probook 6540b
DELL e5510
三星 P480-JSO2(超贵)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没必要为了用原生串口而专门买带串口的笔记本,一般这样的,体积大点,重点儿,贵点儿,出门携带不方便,另外就是好的USB转串口线,不支持的设备还是很少的,没必要为了这个很少数的甚至用不到的专门买笔记本,为了不太常用的功能,牺牲很多金钱,不值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2011-03-02):
电脑市场  有 USB传串口先啊。不能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