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03C6T6A调试求助

楼主(2010-12-21):
STM32F103C6T6A,JTAG连接后点DEBUG后,提示cann't halt the core,无法下载程序和调试。
VDD\VDDA\VBAT\VSS\VSSA均已经连好,测量正确,BOOT0和BOOT1四个位置组合均测试过无数次,芯片换过一次,现象依旧!同样的程序,在STM32F103VBT6上完全正常,JTAG连线都测量过完全正确,BOOT0和BOOT1跳到位置后,电平都正确,两天了无法解决,请各位提示,谢谢!
如果按住复位按钮,点DEBUG,IAR无反应,两秒内松开按钮,立即就cann't halt the core

网友A:
芯片都换过了, 没有问题解决的迹象.
估计还是硬件连接的问题, 再次仔细检测线路吧, 记得找万用表看看引脚电压

网友B:
LZ描述的现象,可以考虑用JLINK的SWD模式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