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时钟大于2M时,时钟设置寄存器的CLK如何设置?

楼主(2010-12-21):
AD7705时钟大于2M时,时钟设置寄存器的CLK位应置0,小于2M时应置1对吗?看到有相反的设置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还有切换通道时如果不先进行校准,只在初始化时进行一次,以后读数影响大吗?

网友:
AD7705我10年前用过,还真没遇到啥问题.按手册要求做就可以了.
不用进行校准,初始化时设置一次就可以了.以后读数不会受影响.
其实那个内部自校准没什么大用,应该对系统进行校准才有意义.

楼主:
2# 1121 [

数据手册是网上下的,版本有不同,不知道谁说的对?

对系统进行校准?怎末搞呀?不做影响大吗?

网友:
2# 1121 [

数据手册是网上下的,版本有不同,不知道谁说的对?

对系统进行校准?怎末搞呀?不做影响大吗?
引用 楼主:

根据原厂的使用手册,以前武汉力源也翻译成中文的,但没有原厂的准确.
系统进行校准是对输入和电源基准进行的综合校准.
7705的片上校准仅仅是它内部对其AD的校准,校准0点时把内部输入短接,满度校准也只是AD对参考基准的校准.
7705内部0点和满度校准寄存器是可读写的,可以在初始化的时候根据具体的信号利用范围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