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MIC前放电路中Q1-Q4工作原理。

楼主(2010-12-21):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大环路反馈。
说达林顿的,是对的。
Q1Q2合成后为PNP管,Q3Q4也是PNP管。R2R6R9R14C1可以由星三角变换成星形。这样简化后就成了模拟电路书中必讲的长尾电路,差动输入差动输出。

楼主:
maychang大哥,不太理解,R3,和R7的接法有点怪,不是负反馈吗?还有,这里,接成达林顿管有什么必要呢?这是一个平衡电容式麦克的前置放大,他是在避开电压噪声对电流放大吗?R2R6R9R14C1这几个元件的接法也很怪。
希望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A:
3楼:
R3R7是并联在Q2Q4发射结上的,目的是Q1Q3集电极不完全流入Q2Q4基极(如果Q1Q3集电极完全流入Q2Q4基极将产生较大失真),不是负反馈。
此电路确实“有点怪”。别的不说,C1用到1000uF之大,实在不明白是为什么。

楼主:
3q,我给这个图的作者发了邮件了,看看那老外能不能回。。
那老外网上说这点路效果很好,可以做专业调音台使用,http://sound.westhost.com/project66.htm

网友B:
这个电路见过,有种混音器上有用。原理不是很清楚,只是见过。:)

网友C:
差分输出干嘛取两发射极差?这可有点不解。

网友D:
首先:总的结构上是差分电路.

首先:总的结构上是差分电路.
只是针对性的有了改进:
1.R3R7是Q2Q4的偏置.
2.R4R8就简单了,是输出电阻
3....(下面的内容比较复杂)
A:Q1/Q2 Q3/Q4是达林管,又不完全是达林管.因为Q2的C极接到Q1的E极,这就有了很强的负反馈在里面.
--------当V-IN降低时==>ICQ1增大==>IBQ2增大==>ICQ2增大==>UR2升高,反馈使UBEQ1减小.
--------这样就会使放大能力有了很大的限制,为什么要这样用呢?这就得说说C1了.
B:因为C1的两端分别接Q2与Q4的C极,而输入信号是差分信号,所以C上会不断的充放电.就是补偿动态时ICQ2与ICQ4在R2/R6上的交流分量.也就是说R9+C1就是中和掉Q2Q4集电极电流的负反馈量的.
C:VR1就是调节中和量的大小,也就是音量控制.
D:C1为什么这么大,因为电路是放大音频的,如果过小,低频响应就差了.

-----重解释第3点:
其实R9+C1在差分原理电路中是短路的,
因为是差分输入,所以Q2和Q4的C极是两个相位相反,幅度相等的反馈信号,
这样差分电放大器就能对差模信号无抑制放大.而对共模信号侧是双倍的负反馈抑制.

现电路改为R9,C1.不再是短路;
对交流信号影响不大,但改变了原来电路的直流抑制,即可视为两个独立的放器电路.
VR改变了Q2,Q4集电极对差分反馈量的中和能力,从面调节放大倍数(音量)

楼主:
谢谢楼上的高手,我的看法是这里没有负反馈,Q2和Q4在这里只是和R3,R7做Q1,Q3的恒流源,形成比较典型的三极管差分电路,也就是maychang大哥说的长尾巴电路。
http://www.prodigy-pro.com/diy/index.php?topic=7157.20
老外也有讨论类似的电路,说这种三极管连接方法,线性度更好,失真更小,应该是因为差分对的原因,同时通过R9,C1调节第一级增益,使得可以有更小的THD,当然,是在部分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