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响

楼主(2010-12-21):
新生产出来的4W电源,有10多块响,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变压器浸漆不良,或环路自激

网友B:
把变压器用手捏死就好了:lol

网友A:
另外如果IC有跳频功能,则变压器在某些工况下叫属于通病,PI曾经有一颗低待机功耗发生这个问题,据说把郭大仙搞的很恼火

网友C:
不把问题说清楚是没办法分析滴。

楼主:
反激式电源,我换过变压器,还是响。按变压器没有效果

楼主:
2楼,环路自激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与电容有关系?

网友A:
RCD的电容质量不好,也会叫

网友B:
我也遇见这个问题,把变压器按住就不响,那声音很恼火。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批量还是少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换换试试,谢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过RCD了,还是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这个,按变压器,没有效果

网友D:
继续听解。。。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