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电源调试出问题了

楼主(2010-12-21):
新做了个电镀电源,1000A12V的,开始调试的时候,先空载调节电压,可以正常调节,然后接上铁丝作负载来调节电流的时候,电压只能调到1V左右(此时电流很小),再往上调就过流保护了
首先板子的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请问这是哪方面的原因,是主电路接线错误?
如果是接线错误,问题具体在哪一块呢?
如果有需要测量的数据我会马上测出来告诉大家

网友A:
你自己说了,“首先板子的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别人连你的电路都不知道,怎么能知道“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B:
重载启动不成功,别是把辅助电源给省了吧

网友C:
这样的问题让人云里雾里。

楼主:
回头照几张照片再请教大家,谢谢了

网友A:
照片能有多大用处?
把原理图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