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Options配置参数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0-12-21):
(无正文)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Keil4中Options for Target 中的配置问题?
这些参数是什么含义?

User页中
Run User Programs After Build/Rebuild 项里
Run #1: fromelf --bin ".\obj\@L.axf" --output ".\obj\@L.bin"
Run #2: fromelf --text -c ".\obj\@L.axf" --output ".\obj\@L.txt"

C/C++页中
Compiler control string 项
-c --cpu Cortex-M0 -D__EVAL -g -O0 --apcs=interwork -I.
\ -I..\..\..\..\CMSIS\CM0\CoreSupport -I
..\..\..\..\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NUC1xx -I
..\..\..\Include -I..\..\..\Include\Driver -I
"C:\Keil\ARM\INC" -I
"C:\Keil\ARM\INC\ARM" -o ".\obj\*.o" --omf_browse ".\obj\*.crf" --depend ".\obj\*.d"

Linker页
Misc controls 项
--map --first='startup_NUC1xx.o(RESET)' --datacompressor=off --info=inline --entry Reset_Handler
Linker controls string 项
--cpu Cortex-M0 *.o --ro-base 0x00000000 --entry 0x00000000 --rw-base 0x20000000 --entry Reset_Handler --first __Vectors --strict
--map --first='startup_NUC1xx.o(RESET)' --datacompressor=off --info=inline --entry Reset_Handler --autoat --summary_stderr --info summarysizes --map --xref --callgraph --symbols
--info sizes --info totals --info unused --info veneers
--list ".\lst\Smpl_DrvADC.map"
-o ".\obj\Smpl_DrvADC.axf"

网友A:
它自带的HELP应该有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B:
配置参数有很多,具体的得看手册

楼主:
知道哪里有电子版的手册下载吗?

网友C:
keil里面没有帮助文档吗,那里面应该有说明,不过肯定是英文的

网友D:
在KEIL的安装文件中,应该有个help那里面应该会找到说明

网友A:
如果一项一项的说就太长了,楼主还是找到HELP文档慢慢研究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我只是用Keil的默认设置也可以。
一、Device 直接选用Nuvoton Device